施耐德TWIDO PLC 运行中自动变成停止状态

楼主(2008-12-18):
施耐德TWIDO PLC 型号:TWDLMDA20DTK  运行中有时自动变成停止状态(RUN指示灯闪动)。重新上电还是停止状态。必须重新下载才能回复正常!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每次从运行到停止的时间一样吗?

网友A:
应该在程序里找找问题

楼主:
停止的时间没有规律。并不是每台PLC都是这样。大部分是好的。有少数在客户那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自动运行的情况。打400技术热线回复可能是电源问题一但出现此问题复位也没用只有去客户那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
问题解决不了,放心不下。有碰到此问题的吗?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B:
很可能是程序有问题的啊,呵呵,

网友C:
是不是有冷热启动的程序造成的?

网友D(2009-01-19):
检查一下固件版本,最好升级到最新的。

网友E:
楼主,你最好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设置自动扫描启动。如果程序遇到特殊情况,冷启动了,没有这个设置是不能自己运行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何设置?右键项目栏的“程序”,扫描方式中选择“自动扫描”。

网友F:
从现象上看,我觉得像是一个故障报警!建议检查一下硬件配置.施耐德TWIDO 我没有用过,不知道程序设计里有没有硬件故障检测,另外,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毛病,存在不存在死循环,是不是因为软件问题造成硬件故障报警,愿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G(2010-06-08):
没有设置自动运行,停机后不能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H(2011-08-24):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施耐德PLC M340 以及施耐德伺服控制器在运行中停止,必须用电脑重新激活才能运行,不过不用下载程序。楼主解决了码?赐教!

网友I:
是电源或程序死循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这款PLC没有在线诊断功能吗?诊断下啊

网友K:
我也是经常与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好解决办法,现在有的设备出口国外我真的担心又出这样的问题,希望有处理过这方面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L(2012-03-08):
我用的TWIDO PLC也经常在雷雨天后自动停止运行,只能用电脑或者操作模快重新运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有设置自动运行,停机后不能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N(2012-10-29):
是的施耐德的PLC我们也用过,出现过上述现象

网友O(2012-12-10):
关机重启看看。西门子有时候这样。

网友P:
施耐德电动执行器厂家:13584337968

网友Q(2015-07-30):
扫描周期 要点运行 不要谢谢 我叫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