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A控制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2-18):
有一300VA控制变压器。初级380 /22/0       次级220/0

如果接一40W。220V日光灯,是把线接在初级还是次级好,次级接有几个交流接触器了

谢谢!

网友A:
学习下。

如果初级用380V的电源。在220V端子上接上灯,会不会影响次级电压。

次级吧。几个接触器功功率也不大。

网友B:
还是接在次极上好,因为控制变压器是隔离的应该更安全。接触器功率不大应该够用。

网友C:
如果是为了安全就要接在次极,

网友D:
如果日光灯的安装场所没有特殊安全要求的话,把这台300VA控制变压器作为隔离变压器只接1只40W的日光灯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E:
引用楼主:有一300VA控制变压器。初级380 /22/0 次级220/0 ,220V日光灯,是把线接在初级还是次级好?

只能接在次级。注意初级只有380V和22V,最多再有一个380-22=358V的电压。没法子接呀!你有没有搞错?楼主!

楼主:
谢谢提醒。初级应该是380/220/0,因为现场没有零线。三线制的,请教大家,具体接在初级是不是可以,因为次级有plc/接触器,仪表需要220V

网友F:
当然是次级了。你的初级又没有220V电压。

初级380/220/0是指输入的电源电压,并且只有380V的,变压器输出的才是220V的。

网友E:
那可以接在初级。而且以接在初级为好!当然,次级也有它的好处。这就是一分为二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