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_Developer_8.52中文版

楼主(2008-12-18):
三菱GX_Developer_8.52中文版含安装序列号

已带鼠标滚轮驱动

下载地址:三菱GX_Developer_8.52中文版

网友A:
不知道增加什么功能了

网友B:
呵呵,多谢楼主啊,很好啊

网友C:
楼主:
可否有?用三菱FX2N-32MT来控制两轴步进电机的程序呀.这程序要包括零点和正反转控制.
如果有,请发到我的邮箱:mengxiangzhujm@126.com
无限感激!

楼主:
据我知道控制两轴步进电机,用三菱的FX1N-40MT控制更方便。

“符号+脉冲方式”控制二轴,详细的要看编程手册中的专用定位指令。

编程手册P330中,FNC156原点回归、FNC158相对位置控制、FNC159绝对位置控制,正反由符号控制。

编程手册下载地址:编程手册

网友D(2009-04-29):
仿真部分怎么安装部上?哪位同仁知道

网友E:
仿真程序要先安装才行的,否则不能仿真

网友F:
增加了一些CPU型号

网友G:
仿真程序先安装后安装都一样

网友H:
请问,安装好后,无法打开新工程,该如何解决????急急

网友I:
原本用的是8.34,下来看看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靠太感谢了先前的用起来很不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安装好后,无法打开新工程,该如何解决????急急

 有什么选择ST语言的都不选就有用

网友K:
这个8.52版本的是要同哪一种版本的仿真配合才能起到仿真作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安装好后,无法打开新工程,该如何解决????急急

 有什么选择ST语言的都不选就有用

安装好以后无法新建工程

有以下两个原因

1.在安装的时候勾选了只用来监控

2 以前的GX程序和现在的有冲突,解决办法:在注册表REGEDIT中将MITSUBISHI文件夹删除,重新安装

网友M(2009-05-31):
10楼的选的监视模式吧

网友N:
在注册表中的哪一项啊 我找不到 工程不能打开我重装数次系统都还是一样。 8.52版安装好打开新工程就会提示 工程不能打开 7.0版就没问题。 安装过程都没有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