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12-18):
固态继电器(亦称固体继电器)英文名称为Solid State Relay,简称SSR。
  固态继电器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电,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安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兼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器件,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6)主要不足是存在通态压降(需相应散热措施),有断态漏电流,交直流不能通用,触点组数少,另外过电流、过电压及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等指标差。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应用
  S系列固态继电器,HS系列增强型固态继电器、可以广泛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装置,恒温器和电阻炉控制、交流电机控制、中间继电器和电磁阀控制、复印机和全自动洗衣机控制、信号灯交通灯和闪烁器控制、照明和舞台灯光控制、数控机械遥控系统、自动消防和保安系统、大功率可控硅触发和工业自动化装置等。

楼主:
使用SSR有哪些限制呢?
A:与机械式继电器相比,SSR的限制非常少。首先,因为SSR是基于半导体的,所以既不能全路导通,又不能全路关断。这意味着处于“on”状态,有电流时,继电器仍然具有内阻,使继电器发热。当处于“off”状态,继电器仍然具有少量的泄漏电流,通常几毫安。电流泄漏可以用来保持某些负载不会关断,特别是高阻抗时。另外,SSR对于电压的瞬变非常敏感,尽管Opto22的继电器都具有非常好的瞬变保护,如果继电器经受足够次数的冲击时,也会损坏或降低性能。这就使得SSR用于驱动大电感机电负载时,例如有些螺线管或电动机时,不是特别理想的。SSR也绝不能应用于某些条件下,比如安全电源开关,因为即使在off状态下,也存在泄漏电流。通过SSR的泄漏电流存在,也可能会出现高电压。即使继电器不传导大电流,开关端也将会“发热”,因此非常危险。

楼主:
可以使用AC SSR来控制DC吗?
A:不行。由于上面所述的过零电路,继电器将永远不会导通,即使通了,也关不了。因为DC电压不可能降到零。

楼主:
DC SSR可以用来控制模拟信号吗?
A:不推荐使用,原因很多。首先,通过继电器的压降将会导致信号丢失。其次,操作电压和电流较低时,SSR的导通特点是非线性的。使用机械继电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A:
谢谢 路过学习 很好得资料

网友B(2009-02-05):
固态继电器有三相的吗?价格大约多少钱?

网友C:
价格我有,需要和我联系,QQ105113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