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外测温仪的安装与防护

楼主(2008-12-18):
请教大家:

对于铸坯末端测温用红外测温仪时

我该怎么安装,红外测温仪装在哪里比较好(我要装3个一排)

对于红外测温仪的高温防护怎么解决比较好啊?

我想的是用一个宽铁板做的槽,开3个孔,在槽里面塞满石棉来保护红外仪

请教大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我第一次做这类事,迷惘中............

楼主:
希望大侠与高手能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石棉时间长了温度也会提高,一般的方法是采用风冷套,使用流动的压缩空气来带走周围热量。当然水冷效果会更好,请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红外仪上带的有风冷设备

我的红外仪要装在铸坯的正上方,温度比较高

安装和防护上还不知道要怎么做才会保险

网友A:
风冷套的压缩空气保持稳定的正压就可以, 开始可以用温度计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