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prs的信号强度

楼主(2008-12-18):
gprs的信号强度是怎么定义的,单位是什么。GPRS传输数据的速度或者连接成功率与信号强度有关系吗?

网友A:
手机信号表示的是GSM基站信号的广播控制信道(BCCH)的信号强度,绝大多数情况下,GPRS信道信号与这个BCCH信道信号相当。
有些时候,GPRS信号不一定与BCCH信号不一致。最终还需要测试GPRS数据传输情况。
有些地区,GPRS与GSM覆盖不一定重合,一个基站的GPRS信号覆盖多个GSM基站区域,也就是说,观察到的手机信号只代表GSM信号。这种情况在GPRS覆盖区域的边缘特别明显。
信号强度的大小,对GPRS传输效果影响不太大,在信号范围之内(-48 ~ -95dB,不同终端、不同网络对信号下限要求有所不同)都可以传送,只是影响终端的发射功率,GPRS传输效果除了信号强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接收信号质量,一般要求误码<0.2%(有些参数用0~7表示信号质量,0对应<0.2%)。大于这个值数据传输不稳定甚至不通。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要判断一个山区能不能使用GPRS进行数据传输,不能只是凭信号强度达到了要求就能保证通讯正常,而应该带一个GPRS,在现场实地测试一下当地的信号强度的稳定性,以及传输数据的可靠性? 有没有便携式的这种检测现场能否使用GPRS的测试仪表? 望指点.

网友A:
有的,属于网络优化方面的。一个字“贵”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如果是山区.最好去当地问一下移动有没有GPRS数据业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