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异常

楼主(2008-12-18):
我公司有一台“海天”注塑机,现在发现温度偏高!譬如说PEI粒子,原来注塑需要350度左右,现在只要270度就可以注塑了。温度升高就会分解!但低温粒子就没有这种状况,加热圈和热电偶是良好的!我想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温度啊

楼主:
调温度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虽然屏幕显示要比实际温度要低的多呀!!我怀疑是模块问题!!

网友B:
检查传感器热电偶是否良好?检查供货商的PEI粒子是否质量有问题原料品质不稳定了?

网友C:
无论挤塑机还是注塑机,对于温度最好还是在每一区插一支温度最好,温度计的误差在正负一度内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现在确诊下来时温度模块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楼主:
对了,温度模块有没有校正旋钮呀???也许是零点漂移了吧!!!

网友D(2009-04-09):
基准温度有偏差了,什么控制器?弘讯?FUJI?KE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