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资料中常遇到的问题:请问CH什么意思?还有一个通道指的就是一个字吗

楼主(2008-12-18):
请问CH什么意思?还有一个通道指的就是一个字吗

网友A:
一个通道,16位。…………

网友B:
对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字。

网友B:
CH表示通道。一个通道是0-15个地址位,而8位是一个字节,连续的两个字节是一个字。所以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字。

网友C:
“请问CH什么意思?还有一个通道指的就是一个字吗”------------CH就是通道。一个通道是16个地址位,8位是一个字节,连续的两个字节是一个字。所以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字。

网友D:
CH:通道的意思;

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字WORD(包含两个字节/或者说16位BIT)

网友E:
是通道的意思,OMRON CPM1A和CPM2A都是16位的,即以一个字为读写单位.

楼主:
豁然开朗,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F:
通道怎么会是一个字呢 明明是两个字啊 一个通字 一个道字

哈哈  纯粹为了娱乐一下

呵呵

网友G:
路过。。。

楼上真够娱乐。。。。

网友H:
8楼再按会回车

这个帖子就此沉下去!

网友I:
这是一个要求措辞尽量严谨的地方,最好不要开玩笑

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J:
  CH:通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