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P在线分析,电极仅使用一个多月

楼主(2008-12-18):
我们现在用爱默生ORP计,电极仅使用一个多月就非常迟钝了,厂家说使用周期要一两年。由于过程液含氟(约3.6mg/L),请问是不是氟的原因,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更好的电极或其他厂家ORP计。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个恶?

网友A(2009-03-06):
ANAP(安纳普)  有这方面的经验,楼主需要的话,欢迎来电交流:)
咨询热线:(0)15988892009          QQ:anapu@foxmail.com

网友B:
含氟的需要专用电极。

网友C:
试试梅特勒的,我们就是那个,还可以。先咨询一下。

网友D(2009-04-21):
是不是叫电解液氟中毒了?

网友E:
欢迎大家加入"仪器仪表联盟"群 ,进行技术产品交流,群号:16348326

网友F:
我是上海科蓝电化学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的,我们专业生产在线水分析设备,如果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5898652695,我姓李!

网友G(2009-06-03):
可以咨询一下爱默生的资深技术人员,看他们针对这种过程液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再问问其它厂家的,如梅特勒的,一般来说,含氟和含氯的对电极的影响很大

网友H:
氟对电极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I:
对于电极选型,其实很讲究的;对于您使用的ORP探头,由于过程液含氟(约3.6mg/L),会对电极造成一定的损坏;

对于ORP电极: 可以选用的材料比较多: 有platinum band / platinum ring / gold ring的,用在不同的场合,如果你有具体的需求,你可以联系我帮你分析选择合适的ORP电极满足您的应用;

网友J(2009-07-30):
先说一下你测量介质情况,测量温度多少?然后给你解决

网友K:
强烈建议用梅特勒托利多

网友L(2010-03-25):
如何判断电导电极的好坏?

网友M(2010-07-19):
ORP电极为贵金属电极,一般不受样品的影响。估计是参比电极的问题。溶液中的氟离子可能会对参比电极有明显影响。

测量电极可以通过擦拭或抛光处理恢复性能,但参比电极可能要恢复性能就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