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位移平台的RS232接口怎么用啊

楼主(2008-12-18):
   最近买了1台北京光学仪器厂的电控位移平台,1维德,型号是MTS130,上面有2个行程开关和一个槽式光电开关和一个RS232接口,我用伺服电机控制它运动,采用位置控制方式:脉冲+方向信号,那么要控制位移平台来自动换向怎么来实现呢,这个方向信号从位移平台的RS232串口引出吗,这个RS232接口是接我的伺服驱动器还是接PC机上面啊,比较困惑,说明书上说的一点都不详细,请讲下,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最近买的北京光学仪器厂的产品,淡然就是问北京光学仪器厂了.

那真的是RS232口吗?

楼主:
是RS232接口啊,它主要是配合步进电机用的,我要换伺服电机,就没有要它的步进电机,他的串口接线方式为引脚 信号名 连接对象
1 0位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光敏管正极
2 低位限位开关 低位限位开关NC端
3 高位限位开关 高位限位开关NC端
4 开关信号的电源负极 高、低限位开关C端;光电开关发光管负极、光敏管负极
5 0位光电开关发光管驱动电源正极 光电开关发光管正极
6 步进电机A相绕组正端 A+(红线)
7 步进电机A 相绕组负端 A-(兰线)
8 步进电机B 相绕组正端 B+(黑线)
9 步进电机B相绕组负端 B-(绿线)
限位开关NC端是什么端啊,怎么知道它是常开或者常闭的呢,我可以用它来控制电机使电机在碰到限位开关时换向吗

网友A:
不是有DB9接头就是RS232,这显然不是。

限位开关NC应该是指常闭(normal close)端。

“我可以用它来控制电机使电机在碰到限位开关时换向吗”

一般是停止,不是换向。如果要换向,要用另外的电路或者控制器

网友B(2009-02-05):
好像 MTS130  这个型号不对吧,北光没有这个型号。9针串口是接它的SC系列控制器的。

网友B:
如果你要接你的伺服驱动器,那在驱动器之上应该还有控制器吧。

楼主(2009-04-04):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多谢大家 了,呵呵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到底什么原因啊?楼主可否说出来与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