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设定问题

楼主(2008-12-18):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显示的转速是电机实际转速的两倍呢?

网友A:
把你设置的参数列出来看看?

网友B:
首先看一下你的电机的级数 和变频里的级数是相同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当。将电机极数设置成和电机实际极数一样即可。

网友D(2009-02-11):
  请问一下,420,送电显示“————”过一会而就没显示了!    不知道只怎么回事,还望各位给点意见····感激、、、、、、、

网友E:
参数设置不当将电机极数设置成和电机实际极数一样即可

网友F:
如果是成倍数的话应该是参数问题,但是我遇到过不是成倍数的,比如给定1500转,反馈1200多转的,编码器损坏。

网友G:
看看这几个对吗

r0313 电动机的极对数

P0311=0

r0330=?

P13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