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可否产生一个瞬时脉冲信号

楼主(2008-12-18):
上图中,采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在RUN端能否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A:
没有问题,按钮KA每ON一次,RUN都可以得到一个脉冲信号,固定的脉冲信号,KAT选用时间继电器的话将变成可调

网友B:
没错可以的哦啊

网友C:
你的控制回路是24v的吗?我看到一般的软启动是200v的请问搂主用的是什么软启动。

楼主:
是24V,软启动是施耐德的ATS48

楼主:
对:武士1980 关于

你的控制回路是24v的吗?我看到一般的软启动是200v的请问搂主用的是什么软启动。

内容的回复:谢谢各位,这个24V是软启动器端子自带的,另外CL1,CL2接380V

网友D(2022-03-22):
我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E:
只要有一次接通就会产生一次上升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