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929

楼主(2008-12-18):
台安N2 1.5KW,PC929坏了换了一片,把引脚上的小电容夹丢了,装机运行良好,就是不知道不要那小电容有什么影响,用的心里不踏实.

网友A:
抑制尖脉冲,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变频之子,你让我放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抑制尖脉冲,可以不用,

网友C(2009-02-23):
学海无涯啊.......

网友D(2009-09-16):
Q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又不知道电容是多大的,比较麻烦!

网友E:
没用

 有的机器上的929上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