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M-SF-300-20叶片泵压力低请教?

楼主(2008-12-18):
在此先谢过电工同行的兄弟们,今天修了一台液压泵型号是VCM-SF-300-20调节顶部的压力螺丝到了止点压力上升不多,其它的因数暂且不提我想问问大侠们,象这种泵除了调节压力螺丝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地方可以调节压力?还有想问大家的是这种泵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是不是自带溢流阀?或者在轻载时压力变化不明显 观察负载的运动组度变化大吗 还有加大点负载试试

楼主:
是不是自带溢流阀?或者在轻载时压力变化不明显 观察负载的运动组度变化大吗 还有加大点负载试试

是自带溢流阀的,不带负载和加载时压力变化不大,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的是为什么油泵运行半天油温就有50度左右这种情况正常吗?油温上升跟什么有关?在此多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