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18):
我这有台电极,在电机三相正常,电源正常,线路正常,但是接上就是一相没电流,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确定你电机是异步三相电动机吗?若是检查其余两相电流与名牌的额定电流是否有很大差别。

2、你的电机是新买的还是重新缠绕的。三相直流阻值平衡吗?若是修的估计可能同名端接反了。检查一下同名端。

网友B:
1、检查三相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确认电动机三相绕组正常;

3、检查其余两相电流与名牌的额定电流是否有很大差别;

4、检查接线盒内三相绕组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