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系列制动问题

楼主(2008-12-18):
各位大师,我采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加工中心主轴调速,功率为11千瓦.没有采用制动电阻,而只是在参数设置为减速停车而矣.这样运用有什么影响?请多指教!(主轴启动频繁)

楼主:
各位大师,我采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加工中心主轴调速,功率为11千瓦.没有采用制动电阻,而只是在参数设置为减速停车而矣.这样运用有什么影响?请多指教!(主轴启动频繁)
笔名: cqzlc 修改
保存 取消

网友A:
这样的话,只怕主轴无法做伺服控制,包括主轴准停功能无法准确实现,那么当需要更换刀具时怎么办?

网友B:
非常容易出现减速过电压!

网友C(2009-04-30):
将减速时间放长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效率低了,建议装刹车电阻!!

网友D:
如果需要快速制动还是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E:
刹车减速时间长一些,如果要求时间更短一些,可以配接制动单元,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也可以就这样用,减速时间设定长一些而已,不会有其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