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WINCC6.0,S7300  CP343-1 以太网通讯方式。

1、画面有延迟。比如用一个二进制变量控制一条线的颜色,变量为1时为红色,为0时为黑色。在用开关给出信号时,颜色变化有延时,而且有时候延时很明显,当然,大多时候延时都是不明显的,只是稍微有延时的。另外,当从另外一个画面切换到这条线所在的画面时也有延迟,总是先看见线是黑色的,然后又变红了。

这个现象怎么解决呢?

2、还是关于画面延迟的问题。比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条线在A画面,还有一个B画面。因为现在正在调试,所以有时候会在线看STEP7里的程序运行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我从B画面切换到A画面,那么就要延时好久,线才会变成红色。(假如此时变量为1)时间大约至少有2,3秒吧,甚至更长。而且这个时候我如果点击画面上的按钮,就有一种要死机了似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1)是电脑原因么?我用的是工控机,大约1.2万买的,配置还算高的,内存3G,感觉不太像。(2)是通讯堵塞了么?是不是因为我在线看PLC程序的执行情况,占用了太多通讯资源,引起的呢?我不知道。(3)是其他什么原因?

3、WINCC画面的整体刷新频率是在哪里更改的?有什么方法改进否?

谢谢关注!敬盼指教!

网友A:
控件的属性和变量连接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新周期选项,默认好像是两秒的,改成“根据变化”试试,画面的整体更新频率,我也不知道在哪

网友B:
楼上的用户说的对,改改控件的属性吧

网友C:
建议改改更新周期,默认是2秒。

网友D:
公司承接了一个工程项目,包括了全产线的物流追踪/自动协调/和WINCC界面.

因为系统有点复杂,使用的外部TAG有1500个左右.而且一些外部TAG不能直接使用,

还需要在WINCC服务器上进行处理(通过全局C脚本).由于对WINCC画面的刷新率要

求比较高,最初使用的是250ms,所有全局脚本的代码长度大约有1000~1500行,但大

量使用了WINCC自带的GET/SET函数.实际运行后,发现WINCC服务器常处于满负

荷(预算有限,服务器不太好).最明显的表现是:画面上的个别控件长时间不刷新后来调

整全局脚本的执行时间为500ms,情况有所改善.肉眼看不出问题了。虽然目前东西是

能用了。但想提高下效率.因此有以下一些问题,敬请WINCC大侠指点:

1:关于单个画面的刷新率问题:

每个PDL文件都可以选择一个基准刷新率,但在显示的时候,似乎这个刷新率并不起作用.

我们最开始使用的是直接在控件上添加C脚本,然后改变画面刷新率,但这些添加了脚本的

控件的刷新率固定在2秒左右.

是否有方法能够提高带有脚本的控件的刷新率呢?

2:关于全局脚本

我感觉全局周期脚本是一直在循环的,对于不同的画面,可能不需要一直执行这些程序,是否

有方法控制循环执行的开始和结束呢?

3:关于WINCC负荷

WINCC的负荷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如果有WINCC开发人员回答就最好了。...

网友E:
控件的属性和变量连接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新周期选项.可选事件与周期,你调调吧.

http://www.minyantech.com

另,你用的电脑最好内存选1~2G的,快多了.

网友F:
我们单位有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多数是机器运行时间较长时出现,重启一下电脑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电脑的配置要高一些,也能好一些

网友D:
多谢 5 楼和 6楼的兄弟。

但目前内存已达到4G。。。。。并且因为是工厂要连续生产,很难有机会重启服务器

通过建立内部TAG和使用全局脚本(循环)对外部TAG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提高刷新率,但全局脚本一多,负荷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