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8):
此系统由一个主站加六个分站组成,通过MB+网通讯,最近老是瞬间通讯中断,马上就恢复,最后一个分站做的闭点监控马上就在画面中弹出,分站模板是CRA93100,通讯电缆长度为500米,接头、电缆全检查过了,还是没查出来,要不是程序中对信号有延时保护,我可就麻烦了,哪位高手能分析下

网友A:
MB+通信速率达1Mbit/s时,通信距离为457.2米。超过此距离,电缆的衰减就增大了,势必影响通信效果。

解决的方法:

1.降低通信速率。

2.将原来的电缆更换成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参阅: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3.正确接地,参阅: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83DD-4DDB0CE1A2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