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65150中的SEL块问题

楼主(2008-12-18):
想做个计量程序,没有用TOT块,用ADD块进行累加计量,在做清零时用SEL做选择0,做好传送程序后问题出现了,前面的ADD程序只进行瞬间累加,SEL输出的始终是零,在别的CPU65150中同样的计量程序都好使,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A:
cpuI 不会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B:
累积程序非常方便,做个简单的流量累积例子

L #FT_PV
L 2.000000e-001
<R
JCN _01
L 0.000000e+000
T #FT_PV        (以上小流量切除)
                          (以下累加就完了)
_01: NOP 0
L #FT_PV
L 3.600000e+003
/R
L #FT_LJ
+R
T #FT_LJ
把上面的程序写在一个FC块中

要用到累积的时候调一下就行了(在OB30-0B37中调用,例子是1秒的块)

CALL  FCXX

FT_PV:=实际值
FT_LJ:=累积值

网友C:
是啊,就是时间累积啊,西门子200有这样的参考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