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的有趣问题

楼主(2008-12-18):
在此画面中,控制没有问题,就是所有模拟量的数值显示均同时以1秒的速度进行刷新,不能瞬时刷新,判断为机器慢,换台机器运行此画面同样刷新慢,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不太清楚,你原来就是这么慢,还是突然变得慢了啊

网友B:
刷新速率是在背后人为设置的,一般默认是1S。

网友C:
你说的不能  瞬时刷新  是能看到有定格的现象吗

是你要通讯的数据量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