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调速系统

楼主(2008-12-18):
各位朋友你们好!

有好长时间没脸用这个滑差调速,有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A:
对应驱动电机的功率选一个滑差电机调速器,接线调整,OK, (速度要求不高场合)注意不能用在有势能的机械中,如升降机,卷扬机,起重机等等当中

网友B:
网上有滑差调速器的电路图的。仔细找找就会找到。

网友C:
有好长时间没脸用这个滑差调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还让你都“没脸用”了。其实滑差电机和滑差交流调速已经过时了,在变频之前还有使用,现在很少见到使用的,除非是老的机器仍在沿用

网友D:
还是用变频吧现在也不贵

楼主:
非常感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现在把之面的资料找到了。

楼主:
我现在把这方面的资料找到了!谢谢你们

网友E:
我有电气控制图,想要的话,把邮箱给我

网友B:
电气控制图在网上可以找到。很简单的。

网友F:
滑差电机和滑差交流调速已经过时了

网友G(2009-01-20):
可是很实用啊,便宜啊···我们单位还有好多呢,环境较差的地方用的还不错。

网友H:
技术已过时,但用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