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字万用表是否一定比指针式万用表好?

楼主(2008-12-18):
如题,感觉用数字万用表的时候比较多。但是看到很多老师傅还是用指针万用表的时候多。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数字万用表是否一定比指针万用表好?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反应时间慢,指针万用表反应时间快。

网友B:
数字万用表不一定比指针万用表好用,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

网友C:
指针的比较精确。一般修理电子仪表的多用指针的。而电气维修用数字的比较直观。

网友D:
指针的在一般的场合比较精确点但是没数字的看的直观而已

网友E:
模拟的反应快,可以测一些数字式无法测的量。但数字的比较直观,没有读数误差。

网友F:
数字的比较精确,但是因为它是采用的分时扫描的方法所以显示的不是实时的,现在一些低当数字表一般是每300毫秒刷新一次.而机械式是实时的,虽然也有时间上的至后但相比数字式要好一些.但一些高档数字表刷新时间也很短.而机械表的容易理解却是数字式不能比拟的.所以现在一些数字表上也设计了带式的显示条.

网友G:
指针表输入阻抗小。数字表输入阻抗大。例如:电源电压为220V交流,串联一1M欧姆电阻用指针表测量为很小一电压,而用数字表测量则仍为220V。此例可反映输入阻抗大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当用数字表通过测量终端电压来判断线路断路故障时应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数字的比较精确,但是因为它是采用的分时扫描的方法所以显示的不是实时的,现在一些低当数字表一般是每300毫秒刷新一次.而机械式是实时的,虽然也有时间上的至后但相比数字式要好一些.但一些高档数字表刷新时间也很短.而机械表的容易理解却是数字式不能比拟的.所以现在一些数字表上也设计了带式的显示条.

网友I:
数字万用表的反应时间慢,指针万用表反应时间快。

模拟的反应快,可以测一些数字式无法测的量。但数字的比较直观,没有读数误差。

网友J:
在测量电压时,指针式万用表能反映出电压的波动状况,数字万用表就不行了,我的经验,指针式万用表这个性能在维修一些设备时特别好用,方便快速做出判断。

网友K:
各有优缺点,否则的话机械的早被淘汰了.我搞修理一般都用数字及指针各一块.比如测量电流及电压用数字的,测三极管、二极管、大的电解电容用指针的(MF47或500型尽量别用太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