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多个PLC ,各种元件的地址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18):
MT6104T链接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多个PLC ,各种元件的地址怎么设置?

用MT6104T链接多个PLC组成控制系统,PLC用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比如大连理工的 DIO3000  系列的PLC  ,

在EB8000 的 系统参数设置 里 新增 远端设备 ,PLC类型选择 Modbus Rtu  ,在画面里 新添加 各种元件后 ,PLC地址不知道怎么设置?

---------------比如我 添加一个 位状态切换开关 ,属性里的  PLC名称选择 Modbus Rtu  ;  设备类型有好多选项 1x    0x   3x_Bit    4x_Bit    6x_Bit     不知道如何选,也不知道这些选项是什么意思???

属性里的   地址  一项怎么设置??多个PLC站怎么设置? PLC里的 输入元件  输出元件  中间量元件   寄存器 这些地址怎么设置?

新手学习,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1、PLC地址的设置:由于你选择的控制器支持MODBUS 通讯协议,所以你的控制器内的内部设备地址都会有对应的MODBUS 地址(具体的对应关系请参考控制器的说明书)

2、关于我们屏这边支持的设备地址的含义:其中0X表示的是可读可写的位、1X表示的是只读的位、3X表示的是只读的数据寄存器、4X表示的是可读可写的数据寄存器。

3、如果你使用一个串口连接多个控制器时,不同控制器内地址由站号来区分。比如:如果我要操作1号站和2号站的0X01这个地址,那就在程序里设定位0X 1#01 和 0X 2#01这两个元件即可。

楼主:
说得很详细,谢谢了!

楼主:
还是地址的问题,

如果用 MT6104T  对多台三菱FX1n    的plc进行 RS485 通讯的控制,那地址也是这样设置的吗:

比如:如果我要操作1号站和2号站的 Y10 这个地址,那就在地址栏里设定Y    1#10  和 Y   2#10     ?????????????????

网友A:
没错,多台PLC就是靠站号来区分

网友B:
另外MT8000/6000也提供站号变量, var0~var15, 分别对应到LW10000与LW10015
你可使用var1#10, 此时只要更改LW10001的内容, 即可改变所要操作的站号,

例如LW10001等於2时, var1#10等同於2#10

宏指令中也可以使用

网友C:
记得连接多台三菱PLC的时候,是通过485BD块来连接的。

网友D(2012-08-30):
本公司提供多通道热电偶、热电阻采集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采用标准MODBUS-RTU通信,可与威伦通、昆仑通态等人机界面直接通信。http://www.helion-cn.com/

网友E(2018-11-21):
这个知道了,在2看看

网友F: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好东西,,非常非常的有用

网友G(2019-01-06):
引用 网友A:
1、PLC地址的设置:由于你选择的控制器支持MODBU...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