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一事啊,,,,

楼主(2008-12-18):
在台达PLC 中,中断程序要怎么编写的,像西门子的S200用用中断指令,连接中断程序号和中断事件就可以了,这样很好理解,但是要台达PLC中要怎么写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A:
也是这样。看手册6-7

网友B:
API 03 / 04 / 05 IRET / EI / DI 中断返回 / 中断允许/ 中断禁止
--------------------------------------------------------------------------------
操作数:
-
指令说明:
1.
中断子程序执行结束由 IRET 返回主程序,执行原程序产生中断的下一个指令。
2.
EI 表示程序中允许使用中断子程序,如外部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器中断。
3.
在 EI 指令到 DI 指令间允许使用中断子程序,在程序中若无中断插入禁止区间时,则可以不使用 DI 指令。
4.
中断指针所指定的子程序请于 FEND 指令后编写。
适用机种:
ES/EX/SS, SA/SX/SC, EH/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