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组建c/s结构,请问如何配置server和display端?

楼主(2008-12-19):
用citect组网,1台电脑做i/oserver,另一台做display显示端,两台电脑都配置了各自的角色,在服务器端还配置了,i/oserver,通讯板,通信端口,和设备。在显示端具体怎么配置??????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不是用修改citect.ini文件,怎么我的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A:
导入同样的项目

在计算机设置里选择  显示客户端 即可

网友B:
是啊  配置计算机时选择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的

楼主:
对:sunplay 关于

导入同样的项目

在计算机设置里选择  显示客户端 即可

内容的回复:在显示客户端不用配置什么i/oserver,通信板,通信端口吗?我试过在客户端什么都不配置,只配置计算机的角色,但是连接不上服务器端?

楼主:
对:sunplay 关于

导入同样的项目

在计算机设置里选择  显示客户端 即可

内容的回复:导入同样的项目,因为项目配置过通信,导入倒客户端需要删除通信配置吗?还是什么都不关,置配置计算机设置就好了?忘指教,我试过好多次都没有通信成功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启动显示端的工程时,服务端的工程也要先启动好。好像服务器的工程如果没有运行,服务器定义的i/oserver,alarmserver,trendserver,repoertserver 都不会启动,显示客户端就联不上。有什么方法,不运行工程。就可以让客户端连上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