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1S面板上显示“no slave found"

楼主(2008-12-19):
一台6SE70逆变器,此前运行一直正常,停用几天后,开机OP1S面板上显示"no slave found",参数没有变动过,PMU面板上显示正常,逆变器也可启动运行正常。
不知是何原因使OP1S面板上显示“no slave found"这个故障?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OP1S的线没有插好哦

网友B:
逆变器是不是并联的,不是的话,就不要管他。

网友C:
控制盘找不到驱动器了,换一个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