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270与plc接线

楼主(2008-12-19):
本人是新手,正在做人机界面,请问tp270和s7-300的plc连接需要profibus-dp模块么,还是直接连上就行啊?

网友A:
不用,西门子之间直接连接,用MPI电缆 3-3 8-8

网友B:
采用dp接头会比较好

网友C:
直接用MPI通讯就可以的

网友D:
直接用MPI通讯就可以的。

楼主:
计算机和tp270用网线连接么?他们之间通信可以通过plc,而不用直接连接么?

楼主:
还有两个usb接口,是不是用usb接口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