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焊点上是否粘了胶水检测

楼主(2008-12-19):
PCB板焊点上粘着黄色的胶水,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光源最好?

网友A:
PCB板焊点上的原因是:

网友A:
AOI光源,专用检测PCB焊点!需要资料请联系:0769-23395666-868

qq:453401254

网友B:
你们那胶水对紫外敏感吗,有些胶水被紫外照射会激发出荧光效果。

网友C:
楼主,
1,你的要求没有说完,光说了被测物体,但检测内容不清楚。被测物体是PCB板上的胶水,具体检测胶水的轮廓,还是什么?
2,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没有给,PCB是什么颜色的?胶水是什么材质的?是否有荧光物质在里面?(这一点楼上的也提到)

假定你的检测内容是检测涂胶质量,也就是检测胶水的轮廓。如果PCB颜色为绿色,你可用红色光源,这样PCB板呈黑色,胶水呈白色,轮廓清晰。如果PCB颜色为暖色,如红或白色,但胶水里面有荧光物质,采用紫外光源,再加上对应的滤镜,就可让背景呈黑色,胶水呈白色。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D(2009-01-21):
我公司全权代理美国PPT工业相机成像检测系统,并为客户设计视觉检测方案,鉴于您的要求本公司可以免费帮您设计解决方案,欢迎

来电咨询

********************************************
三和系統機電有限公司
营业技术 杨训知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广场2511室
Tel: 0755-86332823
Fax: 0755-86332813
携帯: 0086-13510682140
E-mail: yangxunzhi@sanwasyschina.com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泰山路2号国际科技合作园B-5F
Tel: 0510-85221323
Fax: 0510-85227279
********************************************

网友E(2020-05-27):
我们公司有在线高速点胶自动检测机,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2014年研发的RP760设备,加强对点胶的检测和质量控制。

点胶的检查要求,一般是对UV胶进行面积、数量、偏移进行检查和报出。RP760提供灵活的参数设定功能,轻松利用通用检测功能,对应不同fpc的检查要求。对于不可粘胶的部分,使用反逻辑,可实现检出。RP760对点胶可检出的不良类型有:溢胶、少胶、漏胶、粘胶、散胶、外形不良、异物等等。有些情况下,少量的多胶是允许的,类似这样的状况,在软体上使用组合判定功能可妥善处理。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8896530418

网友F(2022-11-28):
提供工业相机、镜头、光源、控制器等产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