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的编程

楼主(2008-12-19):
谁可以帮我个忙!我不知道FX1N与扩展FX2N的输出、输入怎么样编程!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 8进制

网友B:
输入,输出是X0,X1,X2....Y1,Y2,Y3.....扩展当然就是X10,X10,X12.....Y10,Y11,Y12...........X20,X21,X22.........Y20,Y21,Y22.......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实际就是一个通道的问题。

网友D:
把它当PLC主机一样啊,从主机那开始编号.例如主机是到X17/Y17扩展就从X20/Y20开始排号.

楼主:
好了!我知道了!也学会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E:
同意2楼

网友F:
扩展的地址位是主机地址位的下8位开始,例如主机的是X(Y)37结束的,那么扩展就是从X(Y)40开始

网友G:
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不会啊,

多看看手册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把它当PLC主机一样啊,从主机那开始编号.例如主机是到X17/Y17扩展就从X20/Y20开始排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把它当PLC主机一样啊,从主机那开始编号.例如主机是到X17/Y17扩展就从X20/Y20开始排号.

学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