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 有将旋转编码器输出的TTL信号进一步细分的电子细分器吗 ?

楼主(2008-12-19):
        如题 ,我的编码器是5000线的,TTL电平输出,希望能将其X10倍频以上输出,现需要这方面的电子细分产品,不知有没有,

我知道的都是将编码器输出正弦信号进行细分的产品,至于将TTL信号细分的技术网上也没有搜着,特来此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A:
只能4倍频,不能再细分。

楼主:
已经四倍频了,看来是真没办法了,感谢回复!

网友B:
有人做过方波的细分(大于4倍的),但只能用在速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有人做过方波的细分(大于4倍的),但只能用在速度环。

谢谢!速度环细分的话只是为了提高速度的稳定性,编码器本身分辨率并没有提高吧

网友C(2009-02-28):
是不是sin\cos信号输出形式的就可以进行大于四倍的分频,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D:
编码器的细分改变不了本身的精度,只是提高所需要的分辨率罢了。

网友E(2009-04-03):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能4倍频,不能再细分。

请教:

如何进行4倍频处理?拜托!希望能详细介绍:13823166153

楼主:
对:别子 关于

编码器的细分改变不了本身的精度,只是提高所需要的分辨率罢了。

      但提高分辨率有利于对其系统误差曲线的正确测量,这样便于用上位进行补偿

内容的回复:

       恩,说得对,编码器本身的精度主要受它的制造工艺定的,主要由其安装时的偏心量决定,一般编码器的系统误差曲线都是正弦型的

楼主:
目前该问题已通过正余弦信号编码器做细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