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跳停

楼主(2008-12-19):
西门子6SE9531-0DK40变频器,频繁跳停,故障码F0001,输出电流波动频繁,求教,可能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过电压啊,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再看看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否合理,

 再不行就是变频器里面的问题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山东济南的

13295415863,方便的话我可以给你上门维修或者你发过来

网友B:
再不行的话你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单元

网友C:
主要是电压引起的,我们这里出过一次这样的现象,不过后来就没有问题了。第二种可能就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D:
检查变频器二次线,,变频器有收到启动信号后保持与不保持二种状态,查变频器说明书,重新调整二次线

网友E:
检查电流互感器,更换控制板

网友F:
过电压,加速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G:
先加长升速时间,有可能是主板故障,我碰见过。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频繁,有如下原因:

1、输入电压不稳

2、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老化,或者霍尔老化

3、检查马达是否良好。

网友I:
不知道是多大功率?

看看是否制动单元没投入阿 p1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