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楼主(2008-12-19):
请问滤波器是加在变频器的进线端还是出线端.

网友A:
滤波器是加在变频器的出线端

网友B(2009-02-03):
我们生产滤波器的.变频器输入.输出都有滤波器.看工作场合而选择滤波器.

网友C(2009-03-06):
兄弟,我们是专业生产滤波器的厂家,关于滤波器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专业的意见,欢迎来电13682600826管振,深圳市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D(2009-04-24):
滤波器应该加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吧!因为变频器是一个谐波源,产生的谐波会反送到电网中,把滤波器给安在变频器的进线端,能阻止谐波反送到电网中.

网友E:
滤波器也有很多种了......

网友F:
滤波器是加在变频器的进线端 .

网友G(2010-12-29):
都有!看你选的是什么类型

网友H:
根据需要,在进线端、出线端都有的。进线端是为了降低输入电源电压波动的不利影响以及对外的干扰,出线端是为了减轻变频器对外部干扰和电动机负载电流连续稳定、电动机绕组对谐波的发热和转矩波动也可以通过滤波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