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运动控制板卡还可以作激光控制的吗?

楼主(2008-12-19):
不知道一些控制板卡,如pmac等,是否还可以进行激光的能量控制?

网友A:
您的激光能量是由什么方式控制的?PWM?

网友B:
控制卡带模拟量或PWM的都能实现激光能量控制吧

网友C:
Trio控制器可以,Trio的Euro205x控制器支持用于激光能量的PWM控制,而且可以根据运动速度,自动调节PWM输出频率,从而实现激光能量动态调节。详细请与Trio公司中国办事处联系。

网友D:
北京有一家公司(金橙子)专门开发激光雕刻的运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激光能量是由什么方式控制的?PWM?

确实是使用pwm控制激光的,因为以往都是用振镜控制的,现在打算换一种方式。

楼上有说trio可以,我去查看一下,但不知道pmac和gali卡是否也可以做激光的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io控制器可以,Trio的Euro205x控制器支持用于激光能量的PWM控制,而且可以根据运动速度,自动调节PWM输出频率,从而实现激光能量动态调节。详细请与Trio公司中国办事处联系。

是否有相应的资料先给我看一看?我在网站上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

我的邮箱是jlh_2007 at 163.com

网友E:
你好,我们固高科技也有针对激光控制系统的运动控制卡,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请查收!如有问题请来电咨询。

网友F:
 TO:蓝光芒: 你好!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请查收!如有问题请来电咨询。

网友A:
你的PWM有什么要求?

最大频率?最小脉宽?

网友G:
是激光雕刻切割吗?

我知道乐创的卡可以,在激光行业有很多客户在用。控制激光器分多种模式。可以模拟量也可以PWM控制,控制双激光头也可以,加5618芯片就行了。只需在软件里改下设置就OK了。你可以去www.leetro.com上看下。

网友H:
我见过一种数控激光加工设备,使用FAGOR数控系统,在系统上输出主轴转速控制模拟电压信号0V----+10V,被用作激光器输出激光功率控制信号,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加工程序中用SXXXX代码(相当于主轴转速指令代码)来控制激光器输出功率的大小。

楼主:
上次pmac有人来,说pmac可以控制激光,有三种方式,其中pwm方式根据分辨率的不同,频率的范围是不同的,但是最小频率是900hz是不能变的,除非改变电路。

我这里假定我对频率范围没有特殊要求,但现在不清楚的是,这个pwm控制方式是不是本来用于控制电机的,那就是说如果我在打开前瞻等功能的情况下,是否会对输出有影响,而且在pmac手册中也没有找到较详细的关于激光控制的方式,好像只有几个变量好像是Ix66,I902等与pwm参数有关。

不知道有没有熟悉pmac板卡的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H:
用诸如PMAC的运动控制卡肯定是没问题的,可是还要看激光器的功率输入采用什么形式的信号

楼主:
不知道激光的功率输入都有哪些信号呢,PWM不就是其中一种吗?难道在PWM的信号下,还有不同的区分?

网友A:
“难道在PWM的信号下,还有不同的区分?”

当然了,所谓PWM,是脉冲宽度调制,有定频调制的,也有变频调制的。有频率的问题,有最小可识别宽度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需要频率和占空比都可变,pmac是否可以做到并实时改变呢?

网友I(2009-04-21):
有很多这样的卡啊,可以联系电话15101549295,QQ184879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