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请教一个小问题,我有一块电度表,说明没有了,上边只有如下内容:

220V  380V

3*30A(100A)

电表接入没有互感线圈,应该怎样度数呀

网友A:
应该是直接读数就行了。

网友B:
这是一块三相点能表,电流规格是30(100)A的,直接串入电路就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C:
没装互感器的电表直接读数,接互感器的电表就是读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