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错误!星角启动时的三个接触器之间的大小如何选?

楼主(2008-12-19):
如上题:近来我发现很多人在装星三角启动器时,对这三个接触器的选用好像意见不一,甚至有些电气工程师意见还相差很大,其实我也没有权威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三个接触器的选用的合理性,现在大家讨论一下,到底应该怎样选用比较合适?还是选用全部一样呢?还是在什么情况下的选用情况也不同呢?
希望各位电气高手对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给予您的宝贵意见!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A:
考虑星点的接触器只工作这么一会,选小一点以减少成本。但是,在启动时星点接触器触点吸合和分断又经历短时大电流,在下认为还是选一样用的长久!

网友B:
选一样吧

一个接触器能贵多少钱嘛

接触器大点,不用经常换,对谁都好.

网友C:
我觉得主和角形的要选一样大,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至于星形的,如果要考虑成本的话应该先主接触器的0.6倍。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补充:启动要考虑负荷,如果大负荷启动还要选大点,转换时间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主和角形的要选一样大,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至于星形的,如果要考虑成本的话应该先主接触器的0.6倍。请高手指点

这样做可以吗?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