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总是偷停

楼主(2008-12-19):
我现使用一台ABB800水泵专用变频器,电机功率为200KW,厂家选变频器为200KW.现使用手动调频,采用恒速运行,频率为47HZ,电流显示279A,总是在下半夜偷停,故障显示过流.重新启动后运行正常.白天电压为417V,夜间电压为440V.检查电机和电缆绝缘良好,上升时间调整为60S,下降时间调整为60S.现在还是偷停,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偷停吧,是有休眠功能的,你可以在参数里吧休眠功能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B:
是晚上电压过高 买一个稳压器  另外可以把电流的保护参数加大

网友C:
停的时候有什么故障显示吗??说说。

网友D:
           白天电压为417V, 夜间电压为440V

  感觉故障点  应该从这里切入~

网友E:
我觉得把楼上几位的建议综合考虑!!都有可能导致变频器因保护停止!!!

网友F:
        白天电压为417V, 夜间电压为440V

  感觉故障点  应该从这里切入~

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G:
你是手动调频率的,可能是后半夜无用户用水压力过高而过载停机.应设为qid方式运行.

网友H:
同意是休眠  看看有没有故障出现 等待LZ。。。。。。。

网友B:
回复内容:应该采用PID维持恒压
对:linwg 关于

你是手动调频率的,可能是后半夜无用户用水压力过高而过载停机.应设为qid方式运行.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应该考虑电压是否有波动,工艺使用是否有变化。

网友J(2009-06-12):
改为PID控制就好了

网友K:
你的是PLC控制的吧。可能是PLC信号在作怪

网友L:
是不是提示超压呀,故障代码是什么?

网友M(2017-05-02):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提示超压呀,故障代码是什么?

不是过载,显示频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提示超压呀,故障代码是什么?

哪都不动,急停后之又可起动,

网友N:
停机,显示什么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