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高手赐教

楼主(2008-12-19):
电流大小和转速有关系么?(电流大转速旧高么?)

网友A:
好像是那么回事。

网友B:
偶也想知道,高手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C:
没有直接关系    过载的时候 转速不大 但是电流可不小    星三角启动方式也很说明问题,  还有高压电机   恒转矩电机  自己看看就会明白了,很多例子都可说明电流和转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D:
三楼说的对。比如电机在空载时转速较高,但电流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