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19):
请问大家有做过台达的RAMP和PLSY配合使用的吗?我是菜鸟想请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做过,参考101例

网友B:
自己做的PID  要的话qq252623482

楼主:
对:lesing 关于有做过,参考101例                         内容的回复:请问是哪个例子,我看到上面只有显示RAMP的例子和PLSY的例子,我想看一个他们配合使用的!

网友C:
以后用到台达的好好学习啊,不错的呢

网友D:
RAMP和PLSY和三菱的指令一样

可以混合用的

楼主:
还是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使用!

网友E:
我想你是要用RAMP PLSY指令结合来实现加减速(等时间或不等时间)脉冲控制吧,好像还得固定PLC扫描周期才行的

网友F:
PLC应用技术手册上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