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阶跃响应稳态有振荡是怎么回事,刘岩利老师帮忙?

楼主(2008-12-19):
伺服加阶跃信号后,测试输出,到达稳态后有10%振幅的振荡量(速度环),阶跃信号增大时,振荡的频率会对应增大,但振幅

为阶跃信号的10%,伺服控制器,KP,KI调节

请教:这个现象是我参数调的不好呢?还是电机力矩不够?如果是参数不好,我应该往什么方向继续调整呢?

网友A:
没看到图形,没有绝对把握,不过,如果这个震荡一直在持续,我建议增加微分,或者减小积分。另外,驱动器上的速度环本身是不是调整过?

网友B:
估计是速度环超调振荡了,建议首先减小Kp试试。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没看到图形,没有绝对把握,不过,如果这个震荡一直在持续,我建议增加微分,或者减小积分。另外,驱动器上的速度环本身是不是调整过?

内容的回复:

是我手动调整的,只有KP,KI两个参数可调,我现在怀疑电机力矩不够,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

网友C:
也不排除齿槽力矩波动导致的速度波动

网友D:
学习了,不喜欢看广告!!楼上再讨论的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