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大容量设备启动问题

楼主(2008-12-19):
大容量设备启动时,引起供电母线压降按以下哪种条件考虑最好:
条件:2台主变供电,每台可以满足所有负荷供电;现有1套大容量电动机需要启动;按以下几种模式启动:
一、两路电源均正常,可以直接启动(专用变压器供电形式);
二、一路电源供电,系统处于最大负荷情况:需要降压启动;
以上两种模式,哪个合理、 经济、更符合规范要求

网友A(2009-03-30):
一路电源供电,系统处于最大负荷情况:需要降压启动-----大容量符合启动,这种模式更符合规范要求

楼主:
一路电源供电,系统处于最大负荷情况:需要降压启动-----大容量符合启动,这种模式更符合规范要求 ?????

网友B:
一、两路电源均正常,可以直接启动(专用变压器供电形式
合理价格高

网友C:
一路电源供电,系统处于最大负荷情况:需要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