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临时代替传感器的方法

楼主(2008-12-19):
如果你的设备传感器坏了,没有新的换上去,设备会保护停机,如果这个传感器对数据不是太重要的话可以找一个范围大一点的可调电阻串到线路上,大部分传感器都可以代替,只是在调阻值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传感器数据便行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学习了 要分无源和有源两种情况处理吗?

网友B:
这个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楼主:
如果你的设备传感器坏了,没有新的换上去,设备会保护停机,如果这个传感器对数据不是太重要的话可以找一个范围大一点的可调电阻串到线路上,大部分传感器都可以代替,只是在调阻值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传感器数据便行了.

网友C:
可以把相应的保护解除就行。

网友D(2009-02-16):
一部分情况可以 比如通断信号的那就更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设备传感器坏了,没有新的换上去,设备会保护停机,如果这个传感器对数据不是太重要的话可以找一个范围大一点的可调电阻串到线路上,大部分传感器都可以代替,只是在调阻值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传感器数据便行了.

应急使用是不错的法子

网友F:
应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