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已嵌焊好的转子

楼主(2008-12-19):
嵌焊好转子线圈后,为确保每只线圈准确无误的接至换向片上,必须对转子的换向片进行片间电压检查。所以嵌焊完毕后每根引线多余的端头部分不要急于切除,以免线头焊接错误更换换向片位置时导线长度不够使用。先将每根线头分开不要相碰(同一换向片上的两线头相碰无关),将1.5~3V直流电源两端接在相当于正负电刷位置的圆周的两换向片的线头上。2极电动机时接在1/2圆周的两换向片线头上,4极电动机时,接在1/4圆周的两换向片线头上,线路中最好串接一只按钮作为检测通断电流源用,以免长期通电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再用毫伏表(或万用表毫伏档)测量相邻片间的电压,正常时片间电压相等或有规律大小变化。片间电压为零表明线圈或片间有短路;若片间电压突然很高,表明线圈开路;若指针反偏,表明线头前后接错。此时必须排除故障,待一切正常后,再把换向片上的多余的线头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