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9S 55KW 驱动问题

楼主(2008-12-19):
富士5000P9S 55KW 给电源板上直流530V,6路驱动电压均为5.7V,启动后均变为-3.3V,装进机器后上380交流,12HZ的时候用指针表量输出有800V,3相都一样,不敢带电机了,是不是驱动有问题了,谢了

网友A:
如果怕就加假负债就可以

网友B:
12HZ的时候用指针表量输出有800V,3相都一样,不敢带电机了,是不是驱动有问题了.

是正常现象,万用表的原因。可以带电机。

楼主:
50HZ运行时,用指针表的直流档量P和 U,V,W之间的电压均为340V

网友B:
量一下N到U、V、W、的直流电压,和P到U、V、W、的直流电压,如一样,三相又平行,那方心地试吧。

网友A:
正常呀。。。你怎么没有怀疑你的表有问题呢。。。。

楼主:
带个小电机,15HZ 运行,不到几分钟电机烫手,输出3相均为300V,几赫兹的时候电机还有啸叫声

楼主:
还有,这个55kw的CPU板是200kw上面的,我把电机参数改成了55的,运行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