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出现丢步现象,用伺服电机也会出现丢步现象吗?

楼主(2008-12-19):
       我做一台翻转机构,每次只翻转180°,间歇动作。用联轴器直接连接电机轴上,直径900mm,有一定的载重。

       用步进电机快速启动时出现丢步现象,若改用伺服电机也会出现丢步吗?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900直径物件惯量太大,启动扭矩太大而失步和停止惯性太大而超差。
供参考

网友B:
物件惯量太大,启动扭矩太大而失步和停止惯性太大而超差-----不仅如此,还和你让它快速启动有关,步进电机快速启动时是最容易丢步的,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满足不了啊

网友C: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丢步的现象。

如果步进电机细分太高的话,速度过快就会出现丢步。将细分调低一点试试看。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物件惯量大而你选用的步进电机小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丢步的现象。

用步进做闭环试一试。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求的180度的精度要求多少,如果每次角度都是180,简易楼主用转动汽缸来实现!

网友F:
对:雪世界 关于

如果步进电机细分太高的话,速度过快就会出现丢步。将细分调低一点试试看。

请问雪世界:你是根据什么来得出上面的结论???

我亲自试过细分高更不容易丢步。

网友G:
扁担机构很难做,需要做好加减速处理

网友H:
老大.不是吧.每次180度的旋转不用分度盘么~..好象没有用步进电机直接控制的吧?肯定定位不是很精确啦`

网友I:
这么长,还电机直接驱动,启停惯量太大了。

能变下速吗?

网友J:
这个机构用步进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出现问题推测一下2点原因:

1、机构的惯量你没有考虑,如此机构的惯量很大,主要是直径为900MM,惯量基本上是取900平方了。因此马达要停或者要启动,都会被惯量带着走,因此失步。改用

饲服由于此原因,也会出现强震。

2、马大的轴向负载可能太大,马达一般只是取其旋转的作用,而不要把所有的负载都加到马达的轴向上面。一般来说,马达的轴向负载就是马达的自身重量。建议你在此机构增加托架来支持重量,取用马达来旋转其。效果要好,否则务必要参考马达的轴向负载参数。

网友K:
伺服电机用编码器,就不会丢了,步进电机不好.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L:
用足够大力矩的步进电机是可以的,我们有这样的用户,不过不能特别快的,电机每分钟600转左右

网友M(2009-09-20):
为了防止丢步步进也可以加编码器组成闭环控制的,下面这个电机是集成控制+驱动+反馈的

资料索取:13812617052

网友N:
先根据实际情况,程序里增加加速和减速的过程,解决硬冲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