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专业知识考题☆⊙,来测下你的能力吧!!

楼主(2008-12-19):
回复答案的将会得到打分以测试个人能力,同时欢迎大家讨论题目。

题目如下:

1, 选择题、可多选 (20/2)

1.1 某水泵经变频器改造,V/F曲线应设置为
A、 线性电压/频率控制模式 B、 平方电压/频率控制模式 C、S型曲线模式
1.2变频器通讯接口是:
A、RS232 B、RS485 C、RS422 D、RS485或RS422
1.3变频器可用于 节能改造。
A 电机 B 水泵 C 风机 D 中央空调
1.4变频器频率降低,负载 也会降低。
A 电压 B 电流 C 功率 D 功率因数
1.5 风机工况节能改造一般需要测试 数据
A 电压 B 电流 C 功率 D 功率因数
1.6变频器具有 保护功能。
A 过压 B 过流 C IGBT 过温 D 输入缺相
1.7 与变频器输出转矩有关的因素有
A、发热和散热能力 B、海拔高度 C、环境温度 D、载波频率
1.8 输入交流电抗的作用有
A、降低三相交流电源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 B、提高输入端的功率因素
C、降低变频器因接入大容量电机对整流电路的损害 D、提高起动转矩
1.9变频器的制动方式一般有   。
  A再生制动  B能耗制动  C反接置动 D
2.0 输出交流电抗器有以下    作用
  A、有效滤除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分量;
  B、小因高次谐波引起的电磁干扰;
  C、避免因电机电缆线路较长,电缆分布电容引起的漏电流影响;
  D、改善电流波形;

2, 判断题 (20/2)

2.1变频器可用于任何场合电机节能。 ( )
2.2 罗茨风机属于恒转矩类负载。   ( )
2.3 恒压供水系统实际上是利用闭环控制的负特性。 ( )
2.4 恒压供水系统,水流量一定。 ( )
2.5 一台变频器可以同时拖动多台电机。 ( )
2.6 远传压力表反馈信号是电压信号。 ( )
2.7 空压机属于平方转矩负载。 ( )
2.8节电空间大小决定于负载率的大小。 ( )
2.9 风机负载的功率与转速存在关系式:功率1/功率2=(转速1/转速2)3。 ( )
2.10 注塑机利用变频器改造是闭环控制。

3, 简答题 (30/5)
3.1 简述远传压力表的测量原理?

3.2写出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转速计算公式。

3.3述闭环控制原理图。

3.4某循环泵,常因压力过高而通过旁路释放掉一部分,分析可否采用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

3.5电动机容量为132kw,实际使用功率约为40—60kw,问能否配用容量较小的变频器,如果能因如何选用?

3.6 灯光主要节能方式分为几种,优势分别是什么?

4, 简单分析题 (30/10)
4.1 实际应用中,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其进线电流常常比工频50hz时大,是什么原因?

4.2 画出自藕降压启动主电路图和控制图。

4.3 对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网友A(2010-03-04):
a b c a d fd aaaaaq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