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CS510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19):
屏幕显示 A5001 说明书上说是传动无响应! 面板后红绿灯都亮,断电,复位都消除不了!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前些日子有一台变频就出现过此问题,送去维修听说就按了一下就好了,我晕! 按什么能好啊? 面板上的我怎么按都没用,上电就有显示!真郁闷!

网友A:
自己不维修就只能换变频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C:
0531-85989155 韩工

网友D:
广州这边13824248090 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