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动气缸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2-19):
有谁知道电动气缸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通过电磁换向阀来控制的呀!!和普通气缸一样吧!只是控制用电磁阀控制而已!!!

网友B:
显然,电动气缸用的是电而不用气。原理就是伺服+丝杠,外形做的和气缸一样罢了。电机转动带动丝杠滑块实现导杆的移动,明白?

网友C:
电动缸!也有圆筒形直线电机直接驱动的。

网友D:
支持2楼,大多数电动气缸就是用伺服(步进)或直线电机传动

楼主:
谢谢大家,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