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驱动器电枢电压最大时才200V,为啥会这样?

楼主(2008-12-19):
我有一台欧陆590+,电机为南洋18.5KW,电枢额定电压为440V,电流49A,但最近发现电机开到最大速度是电机电枢电压才200V,电流却正常(空转时)。诡异的是,换了电机后仍是这样,但将驱动器换掉后问题解决了。但2周后,同样的问题在新驱动器上又出现了。有高人见过此种问题吗?

网友A:
用的什么反馈?

网友B:
ding  一下,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看前面的内容象是参数问题,但

但2周后,同样的问题在新驱动器上又出现了。有高人见过此种问题吗?

奇怪了,参数没动,给定那里确认没问题吗

网友D:
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