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

楼主(2008-12-19):
变频器空载运行显而示3-5A,带载运行5分钟跳过流,欠压,负载正常,输入电压正常,是不是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A(2009-01-20):
用钳型表 量一下实际电流值, 再和面板上显示的电流值对比一下,就知道电流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