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接线

楼主(2008-12-19):
电机接星形角形,首尾六个接线柱可不可以颠倒互换?

网友A:
上行。你能倒立行走吗?

楼主:
你举的例子我还是不太赞同。电机角接时用连片把首尾接线柱上下连在一起,然后接三相电源那也没分首尾呀?那么星角六根线首尾怎么不可以互换?

网友B:
可以颠倒互换,但要注意极性,还有就是接线时一定不要接到同一线圈的首尾。

网友C:
可以互换的,但要注意顺序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颠倒互换,但要注意极性,还有就是接线时一定不要接到同一线圈的首尾。

网友E:
六个接线柱是三相绕组的首尾端,电机厂家在出厂时已经找到了同命端,即电机接线盒中上下两排,每排三个接线柱,如果定义上面是首端那下面自然是末断,反之定义下面是首端,那上面自然就是末端,上下两组接线柱首尾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名字而已,关键是同命端,上下两组成组调换没有任何问题,本质上也没有区别,但是单个调换或两个调换肯定不行,比如说只调换W1跟W2(单个),再比如说调换W1 和W2,V1和V2(两个)。

关键是确定绕组的同命端,这个和三相变压器原理一样,如果同命端搞错了,那两相绕组感抗抵消,感抗没有了,电流自然接近短路状态了,后果是绕组烧毁或热继过载。 查一下同命端的原理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互换是不行的啊,

网友G:
同意7楼的说法,是可以换的,但不能随意换

网友H:
可以换。首尾是相对的。但必须遵循星和角的接线原理

网友I:
首尾端可以换呀   但是同名端不能错乱。

网友J:
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以弄错头尾

网友K:
可以互倒,但要注意首尾端,不可接错

网友L:
我认为一旦确定了首尾端最多也只能u1.v1.w1和u2.v2.w2进行互换,

网友M:
首尾端可以换呀 但是同名端不能错乱。确定了首尾端最多也只能u1.v1.w1和u2.v2.w2进行互换